单片机产生的100khz方波,同时发现有个7.5hz左右的方波,是什么?

楼主(2013-09-13):
用单片机的pwm产生100khz的方波,占空比50%,用示波器看过,频率和占空比都是准的,同时发现在低频段出现一个7.5hz左右的方波,幅度差不多,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不懂。
难道你输出100K方波,间歇7.5K输出?

嘿嘿!…

网友B:
程序没写好,或者是PWM配置重复调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示波器低速扫描出现的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写好,或者是PWM配置重复调用。

不可能的,用晶体振荡器加分频器输出也一样

网友D:
哪里的信号?又是怎么测的?

网友E:
周期小于计数器结果,
增加以下的测试:
if(计数器>周期+1)  计数器=周期-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信号?又是怎么测的?

就是在数字管脚测量的啊.对地电阻为4.4k.
用单片机和晶振+分频IC两种方式都差不多.真是奇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数字管脚测量的啊.对地电阻为4.4k.
用单片机和晶振+分频IC两种方式都差不多.真是奇怪了 ...

如果是在信号输出管脚上测得的,且幅值正常,那么说明是你的程序编制有问题。

网友F:
先把采样频率开到最高。如果是泰克示波器,使用“峰值检测”模式进行采样。

网友G:
楼上方法可行

网友H:
上示波器的截图

网友I:
如果是7.5hz感觉是程序的的问题,因为7.5hz可能就是主循环的时间.检测主循环中是否有对管脚的操作

网友J:
用示波器保存图片

网友K:
那是因为你的示波器的采样频率已经低于信号的频率.
一些早期的数字示波器,它的ADC速率够不上模拟通道的带宽,就是用的这种方法重建信号的波形.

网友K:
比如说一个1G的信号你要看它的波形,但你的ADC只有1M带宽. 没关系,你用1M速率采样100个点(采样保持电路要有足够带宽),有可能这100个点就能重构1G高频信号的波形.
高频信号需要是周期信号(在100个点采样的过程中,高频信号的波形没有变化),采样点也需要严格的周期性,然后,采样频率和高频信号分频N倍的频率需要有一定的偏移......

网友L: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