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光耦电路开关,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2013-09-13):
通过12V的开关电压 , 控制光耦电路开关,
二极管通过6ma 的电流,不知道可行不?了解的朋友给点建议,多谢了。

网友A:
实际经过光耦输入端的只有4MA多点。应该去掉1K的电阻。

网友B:
差不多吧.....虽然电流其实不到6mA....

网友C:
差不多吧,搞个电阻感觉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最多两电阻

网友D:
输入侧没问题,输出侧还需要配合好,还要考虑光耦的电流传输比在一定范围内变动。

网友E:
可以的  楼主  不过要占用两个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