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去建立51工程时,找不到STC51系列型号

楼主(2013-09-13):
用的keil4,建立一个32工程序后,怎样再建立一个51工程,为什么我在去建立51工程时,找不到STC51系列型号?以前都是用keil4编51程序的啊

网友A:
去STC的官网下载一个包就行了,标准的keil里根本就没有STC开头的芯片。
一般都是选兼容的at片子写程序,反正都一样

网友B:
那你32的是不是重装了keil4?keil4不是要**才能用吗?

网友C:
告诉你,STM32的KEIL是RAM版本的,C51的KEIL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两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STC的官网下载一个包就行了,标准的keil里根本就没有STC开头的芯片。
一般都是选兼容的at片子写程序,反 ...

2楼正解。。网上可以下载到STC的配置包,但是貌似我只看到支持U2和U3的。。或许现在U4的也有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STM32的KEIL是RAM版本的,C51的KEIL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两个是不一样的

建51的工程需要在C51环境下,STM32是在MDK环境下,虽然都是Keil,但是不一样的

网友E:
KEIL里面本来就没有STC的芯片,你想相应的,没有任何关系。都是51内核的

网友F:
同意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