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使用SWJ调试,该如何配置引脚

楼主(2013-09-13):
我配置成这样,但还是不行,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应该如何配置啊?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SWJ);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SWJ);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WD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14用作SWD调试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W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SWJ调试用到的引脚默认就是用于SWJ调试的,硬件接上就可以了,不用这么设置,如果你想把这些引脚当IO口来用的时候才需要配置

网友B:
还是看你的功能需要   根据需求来设置吧

网友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WDIO; ///////这样可以么?

楼主(2013-12-31):
谢谢大家,现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