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何为市电

楼主(2013-09-13):
很多书上老会提及市电这个词,我知道英语一般写作MainSupply,但是其中的那个市不会是指市场、集市或市电业局吧?
哪位知道确切答案,麻烦告诉我一下。

楼主:
另外市电是多少V,220V一定是市电,那380V是不是,11kV是不是?

网友A:
市电即我们所说的工频交流电(AC),交流电的常用三个量来表征:电压、电流、频率。世界各国的常用交流电工频频率有50Hz(赫兹)与60Hz(赫兹)两种,民用交流电压分布由100V至380V不等。机房一般引入三相380V,50HZ的市电作为电源,但是设备的电源整流模块用的是单相220V的电压。
全世界市电有不相同的电压标准,如我国一般为220V(伏),日本为110V(伏),美国为110V(伏)。  通俗点说,市电就是区别于发电的电,也就是从政府的电网里面提取的电力资源。
本地电网的供电,基站的市电有时专指主设备用电以外的空调、照明等的用电。

网友A:
上面是baidu百科上的定义。
我觉得市电就是城市用电

网友B:
特指普通民用的单相交流电网,中国就是220V/50Hz。

网友B:
至于这里的“市”字含义,并非楼主帖理解的市,也不是4楼说的城市的“市”,市电的“市”指“买来的”,也有“公共的”含义,这本来就是“市”的原意,古文造诣好的话就不会困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于这里的“市”字含义,并非楼主帖理解的市,也不是4楼说的城市的“市”,市电的“市”指“买来的”,也 ...

:shutup:学习了

网友C:
市电?…照明唦!…

网友D:
原来使这个意思。。。。

楼主:
“市电即我们所说的工频交流电(AC),交流电的常用三个量来表征:电压、电流、频率。”,一直觉得百度上这个解答有问题,11kV就不是工频了?

楼主:
dirtwillfly,我比较认同你城市用电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谢谢。

楼主:
LS,看不到你的图片,能说说吗

网友E:
自《新华字典》

自《现代汉语词典》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chunyang说的,“市”指的是市场的意思,“市电”专指供给普通老百姓的有偿用电,区别于工业用电。

全世界的市电标准主要有220V/50Hz和110V/60Hz两种。

楼主:
嗯,工业用电更是有偿^_^
不过说市电是市井百姓用的电,也说得通

网友G:
市电通俗一点就是供居民家庭所用的工频交流电(AC)

网友H:
原来市电还有这么多解释;P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原来市电还有这么多解释

╮(╯▽╰)╭感觉就像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

网友J:
词不达意啊

楼主:
我现在已经找到正确答案了,看英文维基百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