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AC0832 datasheet典型电路的质疑

楼主(2013-09-13):
DAC0832的典型接法几点正确性的怀疑:
1.Iout2直接接地。电路输出端子直接接地违背常理,那样会烧坏片子。
2.LM336就这样简单的接下可以产生2.5v参考,不现实。需要接电源和限流电阻,加入5V的电源,限流电阻应该选多大?
3.ILE引脚置高,不可以直接接+15V电源。要么通过MCU给高电平控制信号,要么接限流电阻。直接接15v电源会烧坏IO吧?
4.如果将Vout输出又送进AD的一个转换通道,那么会不会烧坏IO,运放输出电流怎么算?AD输入通道灌电流是20ma。
请大神和我共同探讨,我会及时回帖。

网友A:
建议复习《电路原理》(某些教材名称为《电路》、《电工学》、《电路分析》……)。

第3点怀疑,请看DAC0832之datasheet。

网友B:
有些时候是简画

网友C(2014-04-17):
datasheet里有解释你“质疑”的所有信息。
探讨就跟玩游戏似的,需要共同规则(共同语言),你看起来对规则还不了解,你怎么跟大神聊呢?

楼主:
好吧,此贴已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