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IPER12A不用光耦的隔离电源要在18V增加假负载增强输出?

楼主(2013-09-13):
我用VIPER12A做了一个隔离开关电源,和电磁炉的电源电路相似,只是把原来的给7805供电的那个12V的绕组独立开来作为副边输出,与高压部分无联系。原来的18V的绕组用来反馈给VIPER12A。但是,发现这个18V要加一个电阻作为假负载才能增加副边的输出能力。可能是反馈回路只认这个18V,如果18V无变化,PWM就不调整,如果18V的输出电流很小,PWM就很小,导致12V输出能力跟着下降。请问我不用光耦直接在18V端加一个假负载的方式合理吗?

网友A:
你绕组的同名端搞错了吧~~~

楼主:
没有搞错,用示波器测试过。

网友B:
正常。。。
多路输出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是不是你18V的绕组线径太细了?才导致输出能力过低的?

楼主:
谢谢大家。线径不细。原来的这个18V是给马达用的。现在我为了隔离,把马达移到另一组。

网友D(2014-03-27):
能不能发个图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