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时遇到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9-13):
正确版本
void main()
{
        init();
       ……

       ……
}
错误版本
void main()
{
        void init();
       ……

       ……
}
请问下,如果在使用子函数时候,用法如“错误版本”中那样,为什么起不到调用" init() "函数的目的呢?那这一条在程序段中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
原程序-数码管00--99计数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iay(uint z);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uchar aa,bai,shi,ge,temp;
uchar code tabledu[]={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if(temp==100)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display(bai,shi,ge);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中断函数*/
void ext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0=tabledu[bai];
P1=0xfe;
delay(5);

P0=tabledu[shi];
P1=0xfd;
delay(5);

P0=tabledu[ge];
P1=0xfb;
delay(5);

}

网友A:
错误的是函数声明,也没有错,只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是函数声明,也没有错,只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是跟“错误版本”一样,现在贴出来的完整原程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在主函数的“init();”前加上void的,定时器就没有计数,“void init();”加在最前面是表示函数申明,那在主函数中也算是申明而不是调用吗?

楼主:
这个是不是跟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类似,声明函数也有全局和局部这种说法呢?

网友B:
这样的写法还是第一次见。。。这估计得看编译器怎么处理了吧。。。

这是你自己创造一个写法,C里面不会教你这么写吧,一般的语法书里也都不会这么写吧。你得按规矩来呀,不按规矩来,就算编译器不报错,也没人知道什么意思啊。

恕我孤陋寡闻,乱写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写法还是第一次见。。。这估计得看编译器怎么处理了吧。。。

这是你自己创造一个写法,C里面不会教 ...

哦,c书上好像没有提到这样的用法。
因为我见编译器没有报错,而程序要达到的效果没有出来,所以我才有点纳闷。
之所以当初会这样的写法出现,是在使用的时候懒,就从声明那边贴过来了。只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c书上好像没有提到这样的用法。
因为我见编译器没有报错,而程序要达到的效果没有出来,所以我才有点 ...

刚才我试了一下,iar的编译器是会报错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A:
这种声明很正常的
这是我的正式项目中的代码
int main(voi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程序调试接口
        void keil_c51_interface(void);
        keil_c51_interfa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mcu_init
// 关显示
        mcu_ini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下格式不能修改
        {
                extern void sys_start(void);

                sys_start();

                return 0;

        }
}

楼主:
我用的是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声明很正常的
这是我的正式项目中的代码
int main(void)

哦哦。原来也可以这么用,学习了:)

网友:
可以在函数内部声明函数,标准规定,这种声明的作用域仅为该程序块,但在某些实现上,比如keil,该声明的作用域对该文件的其他部分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