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电压问题求问各位!(更新图)

楼主(2013-09-13):
如图,用单片机控制一个DA输出电压,测试的时候由于在工作台上,DA输出为0是DC两端电压为0,上系统测试的时候导线加长了5米,DA输出为0时 AB电压有0.005V,换到AC端是电压为0,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什么办法能消除这0.005V的压差?   参照第二个开尔文图,我用OPA2350运放 搭个图3,电压输出完全跟输入不对,是我接法有问题?

网友A:
5mv   很小了  你用什么测的

网友B:
线路有直流电压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v   很小了  你用什么测的

我用万用表测的 5mV相当于传感器有5mm的误差 已经很大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有直流电压叠加

就直接输出 哪里有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gle “kelvin connect”

这回复高端大气上档次  神马意思 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回复高端大气上档次  神马意思 不懂

用google搜kelvin connect

http://wenku.baidu.com/view/1fca742c0066f5335a812110

网友E:
AB端采用差分的方式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google搜kelvin connect

http://wenku.baidu.com/view/1fca742c0066f5335a812110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F:
用双绞屏蔽线试试,双绞时AB两根线感应到的干扰幅值相等方向相反,会相互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端采用差分的方式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测试端运放查分输入? 可是B的-端 和测试端共地啊,因为测试端需要给DA那边供电

楼主:
电工们都休息了

网友G:
楼主应该去看看8楼老t给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去看看8楼老t给的链接。

其实我有3根线  除了DA输出两根 还有一根12V+  和 DA的-共地  请问我怎么解决呢
THANKS

忽悠半天,还有个共用地!

网友H:
是不是由于感应电压?

网友I:
问题在于线上走了电流,所以测到电压。

按t叔说的,用开尔文四线制连接来测量,电压电流回路分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有3根线  除了DA输出两根 还有一根12V+  和 DA的-共地  请问我怎么解决呢
THANKS ...

就是17楼说的,有关原理见老t给的文档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17楼说的,有关原理见老t给的文档链接。

因为测试仪表已经固定 二芯测电压  现在是不是在系统中在增加一根12V+的地线?  不能和DA的地线公用?  但是实际系统中 这两个地线应该在PCB中相连的啊,多走一根有意义?  还请详解,T叔的E文看的费劲。

网友J:
小信号测试有一套条款和“须知”!…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信号测试有一套条款和“须知”!…嘿嘿

:lol 神马须知?

网友J:
防干扰误读措施!…测试时阻抗匹配!(频率高时、更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17楼说的,有关原理见老t给的文档链接。

我的个人理解是不是多一根线,相当于长距离的电压跟随器??

网友K:
应该是感应电压

网友L:
AB端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M:
开尔文连接法,消除电路中导线上产生的电压降影响

网友N:
新手看不怎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开尔文连接法,消除电路中导线上产生的电压降影响

我就是参照此图的啊? 图三是我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