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不够大,调试很麻烦,求帮助

楼主(2013-09-13):
用的28027,写好的程序大小超过RAM大小,因此在调试时无法把程序加载到RAM里运行,很麻烦
在FLASH里运行断点最多才能设置为2个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求文档,说明,链接,指导

谢谢了

网友A:
想知道你是在flash中怎么设断点调试的呢
没能这么做过
RAM不够用  编译是否能过

楼主:
是生成的.text段超过了RAM的大小,不能直接把.text加载到RAM里

直接把程序烧入到FLASH里也是可以调试的

网友B:
可以扩展大点的片外ram吧

网友C:
一部分放内部ram中  一部分放外部ram中

网友D:
外扩完需要配置CMD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