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转成STM32F103RE后的问题

楼主(2013-09-13):
我用STM32F103RB编译下载后能正常运行,然后将启动代码***-MD.S改成***-HD.S后,并选择器件STM32F103RE,然后重新编译,编译成功,但下载后无法运行,请问高手我在什么地方设置不正确呢?
谢谢

网友A:
器件型号要根据你的硬件来,这里和md.s和hd.s关系不大,即便是md的片子选hd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你的选型和硬件不匹配的话,启动设置会出问题,下载进去后当然无法运行的

楼主:
我用的就是STM32F103RE芯片,但用STM32F103RB就没问题

楼主:
STM32F103RE芯片是好的,我用别人的编译好的.HEX下载,能正常工作,我怀疑是我的程序设置出现了问题,但不知道是在哪?

网友B:
re和rb有区别,flash ram大小,定时器个数等等。

楼主:
STM32F103RBSTM32F103RE是兼容的塞,为什么更换后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103RBSTM32F103RE是兼容的塞,为什么更换后不能正常工作呢

re比rb 资源多些,应该兼容rb。

楼主:
我用KILL工具,考虑到我的变量快20K了,所以更换STM32F103RE,但按上述编译下载后不能工作,用别人.HEX文件的又能正常,有谁能告述我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KILL工具,考虑到我的变量快20K了,所以更换STM32F103RE,但按上述编译下载后不能工作,用别人.HEX文件的 ...

KILL工具?  KEIL ?  原来的工程,选的stm32f103rb芯片,下载到STM32F103RE片子里,ok  ;现在的工程,选STM32F103RE,下载到STM32F103RE片子里,不ok ? 怎么会呢。。。

网友C:
这程序不是你写的吧,连跟踪运行下都不会?

楼主:
是自己写的,只是UCOS_III中的一些文件用的是别人的,,一仿真就运行,停止后单步运行,当时没运行几步就死掉了,后来JLINK出现问题,(还没刷新)

网友D:
可能涉及到一个像"STM32F10X_HD"那样的宏定义-----RB的话应该是"STM32F10X_MD",但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E:
移植ucos的时候修改启动代码了吧,换成RE后启动代码没有修改

楼主:
启动代码已修改为:****_hd.s,难道还要修改里面的内容,怎么修改请指教

楼主:
在这期间,我只是更换了CPU,其外围电路没有作变动,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它们兼容.到现在还没解决问题所在

网友F:
应该还是兼容性的问题  我感觉

楼主:
而且,每次下载后断电再上电即第一次都能正确运行,再次断电后上电就不能正常工作,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而且,每次下载后断电再上电即第一次都能正确运行,再次断电后上电就不能正常工作,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仔细检查是否使用到重映射功能。管脚兼容,不代表重映射功能也兼容。

楼主:
我用到的RB的地方,在RE上的都是兼容的(重映射也是兼容的),关键是每次第一次都工作正常呀,还有个怪现象是:我拴掉几个语句如
OSSemCreate(&OSsem,"OSsem",1,&err),和相关的一些语句,有时编译下载后,能正常工作,反复断电上电没有影响,重新擦除再下载,还是能正常工作,然后,我加上上面拴除的语句,不能正常工作,然后又拴掉这些语句,这时下载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G:
试试这个:
OPTIONS FOR TARGET--UTILITIES--SETTINGS--ADD,然后选中512K的FLASH。

楼主:
就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就是这样设置的,但是就是不行.关键是每次下载的第一次都可以正常工作.
哎,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发现一个问题:当我的程序小于50K(CODE+RO)时,好象下载能够正常工作,否则,就不正常。
串口下载,BOOT1=0,BOOT1=1;
重新上电BOOT1=0,BOOT0=0(用户闪存)启动

楼主:
在RB上也是如此,难道程序里某个地方对FLASH有设置吗?有谁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呢?
脑壳都搞大了,也不知道是那点错误造成的.UCOS_III只是移植别人的,没有做修改,固件库除了像中断等有修改外,许多都没做改动,并且改动的地方自己是明白的.
总结一下:当程序小于50K,下载到RB和RE都能正常工作,大于就只有第一次能正常工作.断电再上电就无法工作。
请高手赐教,非常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自己程序问题,我把要存储的数据放在了第50页,且每页为1K.所以一到50K就出问题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