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三级调速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3-09-13):
下面是单相电容启动式交流马达的三级调速电路,采用带有过零检测的光耦做软开关,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谢谢!

楼主:
上面是单相电容启动式交流马达的三级调速电路,采用带有过零检测的光耦做软开关,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是电机末端驱动!…并无什么不妥!…关键是让它“跑”起来!
调速时是否抖动?高、低速时是否“平滑”?还有些指标如低压启动等。
驱动电平指标很重要!…

网友B:
这电路不对吧......

网友B:
呃.....也许我弄错了. 我只见过那种在启动绕组串联电容的小电机, 没见过这种电机.....

网友B:
要确认高低速绕组间会不会互感产生高压以及会不会超过器件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怎么说??

网友D:
问题是你拿马达干什么,用作风扇调速还可以。

楼主:
这个马达是普通的单相交流电容启动式马达,但是绕组有多个抽头,厂商说这样能调速,我就是想用光耦隔离调速呀。

网友E:
线路没问题,但你得保证高,中,低三档同时只有1路接通,多路同时接通可能会打架!哈哈,一般是用3选1分线器来选择的,你花头劲搞电控,也得做成3选1能互锁的才行.(成本要高很多哦.)

网友B:
那你的图可能有问题吧? 启动绕组也要接到电源的, 不是接一个电容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图可能有问题吧? 启动绕组也要接到电源的, 不是接一个电容就行的.

现在问题是:我直接接了一个启动电容,再任意两个抽头接上电源电机就能启动,不同的绕组,转速不同。

网友B:
这样也行么...没试过呀......

楼主:
所以呢,这个马达比较奇怪,铭牌上是这样画的原理图,我就简单的试了一下,还行。
直没想到呀---------------------通过将电加在不同的抽头绕组上能改变转速。
不过,这样也好理解,绕组不同,交流阻抗不同,这样经过的电流不一样,做工也不一样,所以就会出现马达转速不同。

网友F:
电机应该是抽头式调速电机.像这种接法:

网友G:
楼主的电路需要在前面加一个带上电复位的循环移位寄存器,可控硅部分的电路应该是器件手册里的,自然可用。另外,带过零检测的可控硅光耦比较贵,带电机用普通光耦加个晶体管来触发可控硅更便宜。

网友C:
不用怎么说,这本来就对的。成熟电路,控制IC成品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