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教各位大虾,自家用集成灶28脚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3-09-13):
自家用某品牌集成灶,买回一年多显示屏经常失控,系单片机故障,因经销商倒闭,厂家售后又跟不上,报修后一个多月才发来配件,想自己烧录单片机程序,以备再坏时急用,省得找厂家,因那厂家售后实在太慢,头痛啊。
根据实物,本人理出功能脚:1.2.3脚接数码管,13.14脚接8M晶振,24.25脚接正5V电源,15脚接地,28脚通过1K电阻接6个触摸弹磺,17-22脚分别接6按键触摸电路与28脚配合,完成功能选择,8.9.10接末级继电器控制板(这3个脚可能其中2根是数据接口,另一脚是复位脚),其余脚是空脚或未开发脚。
本人业余维修大量彩电,但对单片机不是太在行,因集成块型号被厂家擦除,特请教各位大虾老师,询问此单片机型号,先谢过!

楼主:
单片机外观

网友A:
广州k女子y医院

网友B:
单片机都长一个样,实在很难判断

网友C:
这个丝印被抹掉了的 一般是没法判断的 这种是ASIC 只有原厂有 或其芯片代理有

网友D:
看不出来

网友E:
问题是。。。你哪来的程序?哪来的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你哪来的程序?哪来的烧录器

哇,还是版主啊,初来乍到,请多关照!回版主:既没程序,也没烧录器
说实话,我不懂单片机编程,只是知道单片机工作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是根据我多年维修彩电的经验从理论上想象的,因为新型彩电的存贮器基本都是厂家自主开发的程序,彩电的存贮器数据是可用类似烧录器的东东读取数据,然后用空白存贮器进行烧录或者从网上下载同机型的bin文件直接用空白存贮器进行烧录,这点与单片机烧录原理,我想应该类似吧?
再请问一下,现在的环保集成灶之类的单片机程序厂家有没有加密?如果加密了,我主贴的设想就没有可行性了,为了自家用的一个电器求高手**程序,本身也没什么意义,再说这玩意可用市场上通用的一些改装板改装,只是部分非主要功能不能用、而且要破坏外观。
回复的朋友一并谢过!
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F:
你可以搞明白了原理,用自己熟悉的单片机代替它,对这样一个不知道型号不知道程序的芯片,怎么烧录?该明白功能自己开发一下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搞明白了原理,用自己熟悉的单片机代替它,对这样一个不知道型号不知道程序的芯片,怎么烧录?该明白 ...

我哪有开发的能力啊;P
发个电脑板的实物图(手机照的,比较模糊),请问这种板子厂家一般用哪种单片机?

网友G:
你说的那种彩电存贮器是EEPROM,24CXX之类的,存放的只是一些配置而已,并不是程序.
单片机并不难,有时间搞一下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哪有开发的能力啊
发个电脑板的实物图(手机照的,比较模糊),请问这种板子厂家一般用哪种单片机?
...

这些用的很便宜的单片机,看不出来

网友H:
一般是台湾的。你就算找到了也没用,要烧程序,没有程序也不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那种彩电存贮器是EEPROM,24CXX之类的,存放的只是一些配置而已,并不是程序.
单片机并不难,有时间搞一 ...

是这样的,彩电存贮器一般都是24CXX之类的,CPU外置,也有置入C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用的很便宜的单片机,看不出来

这种控制板肯定用的是廉价的单片机了,昨晚把换下板子上的单片机拆下了,发现反面有 10CVNAZ05 e3 字样,不知道是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台湾的。你就算找到了也没用,要烧程序,没有程序也不能替换。

我是想当然的认为,单片机应该能克隆,看来是没戏了,呵呵。: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