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系列单片机外部按键复位问题

楼主:
看了stc15f100系列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解到p3.4口可以在isp下载中设置外部按键复位,于是就自己动手下载了一下,随后运行一个程序,给p3.4口送一个低电平,单片机依然在执行程序,无反应!!关闭电源开关,再下载一次,问题来了,单片机无法下载,检测不到单片机了,应该是烧坏了!!求大师指点指点,到底应该怎么用外部按键复位呢?我都烧了好几片单片机了!!

网友A(2013-09-13):
多高的电压,单片机正常电压不会那么快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高的电压,单片机正常电压不会那么快损坏的。

正常IO口电压,3.3v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应该不是烧单片机,在ISP下载时把外部复位脚复位一下应该就能下载了啊!

网友D:
典型不看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应该不是烧单片机,在ISP下载时把外部复位脚复位一下应该就能下载了啊! ...

现在没有外部引脚复位,单片机内置的有复位功能,想自己接外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不看手册的

单片机复位两种方式:
1、阻容上电复位
2、接收到低电平或高电平复位
应该是两种都可以的嘛? 为什么第二种就烧单片机了

网友D:
怎么证明单片机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证明单片机烧了呢

我有stc15系列的烧写板,烧写单片机无反应,更换一个新单片机,顺利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证明单片机烧了呢

大师有什么办法救活我的单片机吗?或者说为什么rst口不能接低电平/高电平复位??rc复位中电阻电容也只是起到时间控制的作用吧

网友D: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但据说很容易把内部的引导程序冲掉,这样只能先恢复内部的ISP,具体我没有用过

楼主:
今天拿着昨天下坏的单片机,试着再下载下载,突然想到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我把isp中的复位按键用作I/O口没选中,且我外部没来得及接复位电路,等于说单片机没有复位电路了,于是下载瞬间,立马把RST引脚送一个低电平,接下来,顺利下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应该不是烧单片机,在ISP下载时把外部复位脚复位一下应该就能下载了啊! ...

谢谢,上午没看明白你的意思,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上午没看明白你的意思,呵呵

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