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32K RAN +LCD控制器 请9个哥 看看 哪里接错了

楼主(2013-09-13):
M0516+32K RAN +LCD控制器  请9个哥  看看 哪里接错了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为什么A0经过了锁存器变成了A8?

网友A:
似乎AD0..AD7跟AD8..AD15搞反了.

楼主:
哦哦的对对 高8位  低8位反了 我想知道 控制端口 对不对呢  CS什么的

网友A:
两个CS信号似乎没有处理好.
如果BUS上面没有别的器件了,那么在LCD的CS上加一个反相器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别的器件,那就规规矩矩地弄好地址译码吧.

网友A:
有的LCD会有不止一个CS信号,往往是一个低电平有效,另一个高电平有效,这样有时候可以省下地址译码器件...你可以看看....

楼主:
没有其他的了 但是 我不明白M0516怎么也有一个CS  一般来讲62256的cs是译码出来的

网友A:
地址范围,RAM是0-0xfffe, LCD是0x10000-0x10002

网友A:
像它这种只有一个CS的情况,逻辑上这个CS是无用的,但它有可能降低功耗,所以并不是无用的.

楼主:
地址是0---0xfffe    哦

楼主:
MDK里应该设置如图

网友A:
没有奇地址,所以是0-0xfffe,当然地址0xffff已经被0xfffe的半字覆盖了.

楼主:
嗯 我有点明白了 接到系统里面是A1 到A15的含义了  我的MDK设置的地址没错吧

网友B:
对了。就是地址乱了。

网友C(2014-01-27):
飘渺九哥给力

网友C(2014-05-28):
引用 楼主:
高手在哪里

高手在后面啊: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A0经过了锁存器变成了A8?

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似乎AD0..AD7跟AD8..AD15搞反了.

貌似是真的接反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的对对 高8位  低8位反了 我想知道 控制端口 对不对呢  CS什么的

你难道就没有看技术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CS信号似乎没有处理好.
如果BUS上面没有别的器件了,那么在LCD的CS上加一个反相器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别 ...

两个CS信号似乎没有处理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LCD会有不止一个CS信号,往往是一个低电平有效,另一个高电平有效,这样有时候可以省下地址译码器件...你 ...

这是lcd啊?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的了 但是 我不明白M0516怎么也有一个CS  一般来讲62256的cs是译码出来的  ...

这个应该是悬空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地址范围,RAM是0-0xfffe, LCD是0x10000-0x10002

地址范围,RAM是0-0xfffe, LCD是0x10000-0x1000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像它这种只有一个CS的情况,逻辑上这个CS是无用的,但它有可能降低功耗,所以并不是无用的. ...

逻辑上这个CS是无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地址是0---0xfffe    哦

地址是0---0xfffe

网友C:
引用 楼主:
0-ffff吧

0-ff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MDK里应该设置如图

mdk的地址一定要设置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奇地址,所以是0-0xfffe,当然地址0xffff已经被0xfffe的半字覆盖了.

0xffff已经被0xfffe的半字覆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有点明白了 接到系统里面是A1 到A15的含义了  我的MDK设置的地址没错吧  ...

接到系统里面是A1 到A15的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就是地址乱了。

地址乱了,问题很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打酱油

不要打酱油

网友E:
楼主你这是微机原理的电路图么

网友B:
所以说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