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

楼主(2013-09-13):
亲们,问个很简单的问题,去耦电容直接接在电源和地两端,系统上电的时候怎么不会被击穿呢?是5V的电压比较低还是说系统上电的时候电源电压也是相对比较缓慢地上身的呢?谢谢!

网友A:
才5V啊,这能击穿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5V啊,这能击穿什么!

那刚上电的时候,充电电流不是很大么?

网友A:
电流(就算)很大,就必须得“击穿”吗?
多大算个“很大”?你的”击穿“是神马概念?

网友B:
都学拧巴了。陶瓷电容耐压够了就完事,哪来的这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就算)很大,就必须得“击穿”吗?
多大算个“很大”?你的”击穿“是神马概念? ...

前辈,我说电流很大不是再针对击穿问的了,是针对电流过大而导致电容发热而烧掉!刚上电的时候,电路不是相对于短路么?电流不是很大吗?难道是时间也短,温度还没来上去,热量就被散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说电流很大不是再针对击穿问的了,是针对电流过大而导致电容发热而烧掉!刚上电的时候,电路不是 ...

记得初中时候学过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热量为Q=I*I*R*T,上电瞬间虽然电流很大,但是时间是极短的(纳秒级),所以几乎没有热量产生,电容不会被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初中时候学过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热量为Q=I*I*R*T,上电瞬间虽然电流很大,但是时间是极短的(纳秒级 ...

嗯,我就是确定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多谢!

网友A:
不多说啦,你肯定见过很多很多很很多”去耦电容直接接在电源和地两端“的实例,哪个击穿或烧掉了

网友D:
介质是有耐压值的,只要大于电源电压自然就不会被击穿。

网友E:
这个得看电容的耐压,有规格的,系统上电的时候为什么电流会很大?其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电容的存在,上电瞬间要给电容充电,怎么又会因为电流过大把电容击穿呢

网友F:
这是一个极限(或者叫临界)问题。材料物质超过极限就发生质变。10楼所说介质耐压值不超过,电容就不击穿。

网友G:
参数 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看电容的耐压,有规格的,系统上电的时候为什么电流会很大?其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电容的存在,上电瞬 ...

那充电电流过大怎么不会把电容烧掉呢?充电时间太短?我记得好像有用串电阻来限制充电电流多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充电电流过大怎么不会把电容烧掉呢?充电时间太短?

一个水箱,水压太大了会把它压破,但是水往它里面充的速度太快了它会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水箱,水压太大了会把它压破,但是水往它里面充的速度太快了它会破吗? ...

不会因为发热而烧掉么?

网友H:
to LZ:

你所担心是

    i = C d v / d t

其实这里有许多因素限制着电流,1)C的大小,2)电源内阻,3)分布电感,....等等因素。即便电源电压以理想阶跃方式上升,电容两端的电压v的上升速度也较有限,加之C一般较小,故电流 i 不会大的出奇。但是,若C很大,情况可能就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to LZ:

你所担心是

嗯,多谢!

网友I:
嘿!…好学者!愿你天天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嘿!…好学者!愿你天天进步!…

多谢,也愿你天天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