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分享自己做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基于THB6064MQ芯片

楼主(2013-09-13):
先上芯片资料

再来个PDF格式的原来图

电路板设计文件

再发实物图片

楼主:
这个板使用说明文档在网上有,可以自行搜索。板是几个月前做的

芯片性能不错,性价比高,比THB6064AH便宜不少,封装也小一点。引脚间距是1MM的

网友A:
据说布线影响很大,不知楼主这个好用不,能分享下PCB图不?另外这样做下来成本多少?谢谢

网友A:
还有没看到你用散热片,不会过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布线影响很大,不知楼主这个好用不,能分享下PCB图不?另外这样做下来成本多少?谢谢 ...

不是吧,上面的压缩包内就是PCB和Sch 文件呀, Protel 99SE格式的
下载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没看到你用散热片,不会过热吗

没装散热片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板上已经预留了散热片的安装孔

另外,关于PCB设计方面,主要处理好大电流回路,让这类线尽量短一点、粗一点;主滤波电容要处在大电流回路中,这样基本不会有问题了。

从年初到现在,前后共设计过7款式不同的THB6064MQ线路板,焊上测试过,都没有问题。几款板的区别只是板的尺寸、芯片的安装方式等

网友B:
可以带多大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上面的压缩包内就是PCB和Sch 文件呀, Protel 99SE格式的
下载看看就清楚了 ...

呵呵没注意到另外一个PCB文件,谢谢了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该芯片所说的64细分是不是指的是将电机固有的步进角再细分成64步,如一个电机步进角是1.8度时,则64细分后就是12800转一圈,64个脉冲转1.8度,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该芯片所说的64细分是不是指的是将电机固有的步进角再细分成64步,如一个电机步进角是1. ...

是这样的。

这芯片是恒流斩波实现电流细分,从而达到细分固有步进角度

网友C:
做过伺服电机控制器吗

楼主:
是指电机驱动吧
伺服是个泛指,有直流伺服、交流伺服,有刷伺服、无刷伺服

简单的直流伺服玩过一下

网友D:
很好,只是看了一下,自己感觉有些线挺细,应该还可以再紧凑些!

楼主:
这个款式的还有个小尺寸的,后来考虑到大电流时检测电阻的温升方面,所以才扩大尺寸,加大地平面的有效面积

带外壳版本的,有个84*55 MM左右尺寸的,已测试通过

还有个更小尺寸的这几天才设计好,还没打样……

网友E(2013-10-14):
请问那个降压IC是用什么的呢?

楼主:
XL1509-5.0 或者 TD1509-5.0

注意,其它牌子能直接替换的,耐压不够。只有这两种是是适合的

网友F:
请问一下,该驱动器驱动42电机,最高转速可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该驱动器驱动42电机,最高转速可达多少?

最高转速主要在于电机的高频特性限制。 芯片的最高频率在200K左右,各细分都一样

电机要想上高速,低电感、大电流是必需的

网友G:
好像楼主卖芯片的吧。

楼主:
有这样卖芯片的?

网友H:
嗯,朋友公司做过驱动器,烧了一堆啊…………

网友I(2014-03-17):
楼主做啥业务啊?

网友J(2014-05-23):
驱动板测试多久了?如果做个6轴的驱动板估计尺寸多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嗯,朋友公司做过驱动器,烧了一堆啊…………

查查原因。
是因为布线烧掉的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驱动板测试多久了?如果做个6轴的驱动板估计尺寸多大?

成熟的驱动芯片了。6轴的话,整个板子也不太大。
可以公用逻辑电源、功率电源,每个模块的大小,在60mm*50mm左右。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jektech@qq.com

网友L:
标记一下

网友M(2014-11-30):
这个散热器安装方式比较有意思

网友N(2016-10-20):
楼主你好,我是个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新手。想问问,你这个板子做好后,MACH3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O(2017-09-30):
这个做工看上去还不错,PCB layout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