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振荡电路

楼主(2013-09-13):
我想确认一下下面的电路是否是LC振荡电路。我自己认为好像都不能满足相位条件

网友A:
确认满足

网友B:
这是典型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稍做变化. 交流通路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满足相位条件.
我用过, 这电路的起振能力蛮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稍做变化. 交流通路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满足相位条件.
我用过, 这电路的起振 ...

恩,谢谢。我也用这个搭了电路,我的电感是用绕的线圈代替的,发现频率输出不稳定,会飘,减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外部因素, 分布参数, 晶体管结电容都会有变化, 漂是正常的. 要不晶振电路就没有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因素, 分布参数, 晶体管结电容都会有变化, 漂是正常的. 要不晶振电路就没有市场了 ...

我是用这个来固定线圈的位置,如果漂的话就达不到目的了,有什么好一点的缓解办法,

网友B:
要说没有办法, 那倒不至于, 可以通过鉴频反馈来稳定频率.
不过有点麻烦的. 另外也可能失去你原来 "固定线圈的位置" 的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说没有办法, 那倒不至于, 可以通过鉴频反馈来稳定频率.
不过有点麻烦的. 另外也可能失去你原来 "固定线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