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机的交流输入端串接一个继电器

楼主(2013-09-13):
对输出24V 40A的一台充电机,在220V交流输入端火线串了一个可以过20A交流的继电器进行输入控制开通和关断,发现充电机充电不到5分钟就OVER了,里面啪的一声,已经试过发生两次这样的情况了,究竟是充电机本身问题还是我输入这种串入继电器的方法有问题?

PS:之前也拿这个继电器在一台同等功率等级的电源输入端做了N次试验测试,目的就是想验证一下在电源带满载情况下断开这个继电器会不会导致触点起弧,经过试验验证该继电器可行。

网友A:
是不是你继电器的供电电流太小,导致继电器吸合力度不够,继而导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产生较大的接触电阻,从而过热烧毁?

楼主:
不是,烧毁的不是继电器,而是充电机,反正充电机里面有器件炸了,发出不小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这次采购的充电机有质量问题?之前发生一次后,将充电机发回原厂,对方也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是说我这边的输入交流电可能来了浪涌,导致了充电机内部输入电解电容炸裂,我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