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数据帧的处理问题分析

楼主(2013-09-13):
波特率:1200,时钟:16M,型号STM8S207
串口会收到长度不同的数据帧(中间的X个数不确定),格式:<e>xxxxxxxxxxxxxx</e>abc
在单独收到一帧数据,正常处理。
但是在连续收到2或者多帧帧数据后,该如何处理呢???例:<e>xxxxxxxxxxxxxx</e>abc<e>xxxxxxxxxxxxxx</e>abc......
欢迎各位留下自己的方法哦.....

网友A:
以</e>abc为标志进行分割,再删除前面的<e>
同理运用于SOCKET的防粘包上,这个我用在上位机比较多,单片机里没试过。

网友B:
直接打印出来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