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TI例程281xSci_Echoback问题

楼主(2013-09-13):
TI说明上写要用超级终端,有自带的回话文件。但是在XP上显示无法打开会话文件。

然后自己在超级终端上新建连接,结果只能收到DSP开始传来的数据,如图所示。在超级终端上键入信息无显示。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图片没传合适 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吧
超级终端上传数据了  下发就需要按着协议发了
软件打开错误  你可以再次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