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功耗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13):
最大功耗可以计算, 工况下面, 就只能测量了

网友B(2013-10-30):
没人回答啊,同样关心,谁能举个例怎么计算啊,我个人感觉只算IDD7就可以,IDD1比IDD0多个读操作,两个IDD4是BURST模式下的读和写电流,IDD5~IDD6是不同温度下的自刷新电流,IDD7是一直在交互读每个BANK的电流,IDD7比较接近实际工作时电流。

网友C:
实际电流比较接近ID5基本用id5就可以了!也有厂商建议在不考虑CPU ddr控制器的耗电的时用id3 +id7 总电流的一般就可以。想精确计算要用DDR厂商提供的计算工具。那几个电流在不同时间电流。DDR的电流是那些电流的加权。加权系数与他所占一个周期的时常有关

网友D(2017-07-24):
楼上说的两个值与测量值相比差一些,实际偏大,而且需要考虑瞬时值,一般瞬时值比实际稳定值大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