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__disable_interrupt()的问题。

楼主(2013-09-13):
假如我有一个工作在计数模式的普通定时器,当计数到某数值后就会产生溢出中断。
假如在这个计数器计数的过程中,在程序的某个地方使用__disable_interrupt(),然后再__enable_interrupt()。计数的数值是按照原来继续计数还是重新开始计数?

网友A:
这个跟定时器运行没关系, 只跟中断有关系,计数值还是在不断的加啊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定时器运行没关系, 只跟中断有关系,计数值还是在不断的加啊加的。

哦,只是让中断不响应而已,计数器还是正常在循环是吧。
我想也是,一下脑抽了,想当然的主观意愿。

网友B:
计数器不会停止,会继续计数的,除非关掉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不会停止,会继续计数的,除非关掉计数器。

是,昨天不知道怎么想的,它俩都扯不上关系.....

网友C:
关中断不影响定时器记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昨天不知道怎么想的,它俩都扯不上关系.....

呵呵,可能是编写程序的时间太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能是编写程序的时间太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