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编写DSP外部的Flash

楼主(2013-09-13):
如题,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下,如何编写DSP外部的Flash啊?先行谢过了。

网友A:
1.通过编程器编写:将OUT文件通过HEX转换程序转换为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再由编程器编写。
2.通过DSP软件编写:您需要根据Flash的说明,编写Flash的编写程序,将应用程序和编写Flash的程序分别load到RAM中,运行编写程序编写。

网友B:
先发一些插除的指令   然后和写SDRAM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