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4系列IO空间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3):
小弟有几个疑惑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1、每次看到54系列存储空间那节就很纠结。IO存储空间是怎么体现的呢。(程序有程序总线,数据有数据总线,IO呢?)
      2、另外CMD文件有种说法是,通常大家习惯:PAGE0——程序空间,PAGE1——数据空间,PAGE2——地址空间。而且顺序并不重要,PAGE100都行,让偶更摸不到脑袋了。
      3、程序空间不是还可以扩展到8M么,那扩展之后CMD应当如何书写呢:o

网友A:
一般不自己写cmd,都是用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自己写cmd,都是用现成的。

咕~~(╯﹏╰)b,虽说我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咕~~(╯﹏╰)b,虽说我也是

你可以找找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A:
好像有教程专门教你怎么写cm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教程专门教你怎么写cmd的

嗯,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哈

去看看天力dsp的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