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产品使用中常见问题1

楼主(2013-09-13):
1、gst-fsl-plugins编译错误
Q:当用LTIB编译gstreamerplugins在imx6qsabresd board上时,Failedbuilding gst-plugins-good。错误如下:
error:in /home/lucid/ltib/rpm/BUILD/gst-plugins-good-0.10.30
error:  C compiler cannot create executables
如何解决?
A:进入目录ltib/dist/lfs-5.1/gst-plugins-good,编辑gst-plugins-good.spec
用#注释掉cairo,如下所示:
#export CAIRO_CFLAGS=-I/home/lucid/ltib/rootfs/usr/include/cairo
#export CAIRO_LIBS=-L/home/lucid/ltib/rootfs/usr/lib/cairo
#export LIBS=-lcairo
保存,重新运行./ltib

2、如何更换i.MX53u-boot 的启动画面?
Q:如何更换i.MX53u-boot 的启动画面?
A:可以在u-boot中board/freescale/common/fsl_bmp_600x400.c改变图像。具体步骤如下:
(1)   准备一张bmp格式的图片,最好像素是600x400的
(2)   将该图片转换成.c文件,通过软件bin2txt.py转换
(3)   运行./ltib -p u-boot -m prep命令来获取u-boot源码
(4)   进入目录/ltib/rpm/BUILD/u-bootxxx/boards/freescale/common 编辑fsl_bmp_600x400.c文件
(5)   根据(2)中生成的bmp.c修改fsl_bmp_600x400.c
(6)   保存
(7)   运行./ltib

网友A:
常见问题,好东西,大家顶起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顶!!!!

多谢支持,继续关注~~

网友D(2013-10-16):
这个要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顶一下

多谢支持,欢迎继续关注~~

楼主:
好贴大家要支持啊,感谢关注飞思卡尔产品~~
欢迎大家有问题一起交流学习,同时期待大家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网友E(2013-11-16):
新加入IMX。
请问IMX5 系列UBOOT显示BMP图片,显示1024X600的图片应该怎么修改呢? 并且图片如果很大,有其它方式实现UBOOT显示**吗

网友F:
图文并茂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加入IMX。
请问IMX5 系列UBOOT显示BMP图片,显示1024X600的图片应该怎么修改呢? 并且图片如果很大,有其 ...

你好,在u-boot中有分辨率的大小,这个值是固定的。如果在u-boot启动时需要显示更大的,如1024x600大小的图片,一般来说是可以的,那我们现有的代码就用不上了,你需要修改IPU显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文并茂更好

非常感谢提出宝贵意见,在以后的文档及资料中我们会考虑:)

楼主:
好贴,不要沉的啊

网友G(2013-12-23):
您好,可否說明"bin2txt.py转换"此軟體如何使用,謝謝!!

(2)   将该图片转换成.c文件,通过软件bin2txt.py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可否說明"bin2txt.py转换"此軟體如何使用,謝謝!!

(2)   将该图片转换成.c文件,通过软件bin2txt. ...

你好,附件为bin2txt.py软件,你可以通过运行:
    print 'Usage:\n'
    print '        python bin2txt.pyw <filename>'
    print ' <filename> - Contain the data.'
    print ' The output file will be filename.data.'

这个你在打开bin2txt.pyw中可以看到~~
将生成的数据拷贝到fsl_bmp_600x400.c,保存,  运行./ltib

网友H(2014-04-24):
引用 楼主:
你好,在u-boot中有分辨率的大小,这个值是固定的。如果在u-boot启动时需要显示更大的,如1024x600大小的 ...

我正在用i.mx53上SMD板子的uboot上显示图片,但是不成功,LCD的屏全白,感觉LCD没有初始化到位,请问如何修改IPU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正在用i.mx53上SMD板子的uboot上显示图片,但是不成功,LCD的屏全白,感觉LCD没有初始化到位,请问如何 ...

你好,请问,在你没有修改的时候LCD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在你没有修改的时候LCD可以正常显示吗?

你好,直接启动android系统,可以显示Linux **,也可以显示android **,就是不能显示u-boot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直接启动android系统,可以显示Linux **,也可以显示android **,就是不能显示u-boot上** ...

楼主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问题贴哦,这种资料贴后面跟帖,帖子多了很容易被忽略了。

网友H:
好的,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u-boot上显示**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问题贴哦,这种资料贴后面跟帖,帖子多了很容易被忽略了。 ...

好的,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u-boot上显示**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好的,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u-boot上显示**问题。

你好,我不是I.MX的工程师,我是kinetis的工程师,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新建一个帖子,我帮你转给I.MX工程师,让他来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