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3739 ,UART0可以用,但UART1,UART2不能用

楼主(2013-09-13):
UART0 按照TI的例程配置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UART0所在的GPIOA端口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  使能UART0模块               */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                   /*  配置PA0和PA1为UART功能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ConfigSet(UART0_BASE ,
                  9600 ,                                /*  波特率:9600                */
                  UART_CONFIG_WLEN_8 |                  /*  数据位: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  停止位:1                   */
                  UART_CONFIG_PAR_NONE);                /*  校验位:无                  */

         UARTEnable(UART0_BASE);

上面这个配置UART0就可以接收和发送啦,但是UART1如下配置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  使能UART1所在的GPIOB端口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  使能UART1模块               */

     // 下面这两个是增加的,因为PA0,PA1默认为UART0,所以不用加这两个,但是我在DEBUG调试时跟到这个函数里面时,读HWREG(ulBase + GPIO_O_PCTL) 这个值时,都是0,好像写进去的值对这个寄存器没有任何作用,我再去查找LM3S3739 DATASHEET时,发现在DATASHEET时面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寄存器的地址,也没有相关的介绍,感觉很郁闷,请高手指教,谢谢

GPIOPinConfigure(GPIO_PB0_U1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B1_U1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B_BASE ,                   /*  配置PB0和PB1为UART功能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ConfigSet(UART1_BASE ,
                  9600 ,                                /*  波特率:9600                */
                  UART_CONFIG_WLEN_8 |                  /*  数据位: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  停止位:1                   */
                  UART_CONFIG_PAR_NONE);                /*  校验位:无                  */

         UARTEnable(UART1_BASE);

上面配置,UART1没有任何动作,不能发送,也不能接收,同样按UART1的配置方法配置了UART2,也是同样没有成功

楼主:
有高手大哥们指教一下小弟吗?急等待!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程序,到底哪几句是一起的一段?

楼主:
从“上面这个配置UART0就可以接收和发送啦,但是UART1如下配置”到最后是UART1的配置,这前面是UART0的配置啊

网友A:
貌似楼主用的库函数版本比较老

网友B:
uart1 的时钟使能了?

网友B:
看一下这个引脚是不是复用引脚的

楼主: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  使能UART1模块               */

这个是UART1时钟使能,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这个是POURTB口时钟使能,
PB0,PB1是复用为UART1的,但是GPIOPinTypeUART(GPIO_PORTB_BASE ,     GPIO_PIN_0 | GPIO_PIN_1);这一句就是用来说明使PB0,PB1用为UART1的使能,下面两句
GPIOPinConfigure(GPIO_PB0_U1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B1_U1TX);是用来设置GPIO_O_PCTL的,但是我发现设置了这两句后,我把GPIO_O_PCTL内容读出来内容还是0,和没设置之前的值是一样,我再查LM3S3739 的DATASHEET时,DATASHEET里面没有GPIO_O_PCTL这个介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郁闷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在吗?很急啊,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GPIO_O_PCTL寄存器是怎么知道的,我是没听说过
建议楼主采用最新的库函数和资料。
GPIOPinConfigure()函数是用来修改GPIOPCTL寄存器的

楼主: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LM3S最新的库函数和资料呢?

楼主:
有没有熟悉这个IC的朋友呢?给点点子吧?

网友C(2013-11-2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小妺调试时也遇到此问题很昰郁闷,如哥哥已经解决请分享一些经验给我,邮箱jinmei_sunny@163.com QQ5514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