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飞思卡尔入住21IC,顺便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3-09-13):
问题很简单,希望高手不吝赐教。比方说我用100叫的MK60芯片,我想知道不用的管脚该如何处理。比方说不用的IO,不用32.768K晶振,不用ADC、DAC等。

网友A:
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其实什么单片机都一样.
不用的 ADC 建议接地. IO 口可以悬空(软件置输出也可以设置成带上拉或下拉的输入)

网友B:
2楼正解

楼主:
那为啥我焊了四五个板子了,芯片跑个程序都烫手呢?

网友C:
Kinetis系列和普通的单片机有一点不一样。IO引脚有disable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引脚是高阻状态。不使用的引脚请悬空,同时想这些引脚设置成disable。

网友D:
数字IO在默认情况下都是DISABLE状态,即高阻态,可以悬空,不做处理。
模拟管脚因为内部有保护,电磁环境不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悬空。如果存在EMC环境恶劣的情况可以下拉接地。
芯片烫手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流过大所致,芯片外围有什么大功率设备吗?Kinetis芯片IO驱动能力有限,外接大功率设备需要接驱动管子。

网友E:
硬件电路配套问题吧,,

网友C:
能提供原理图吗?这样可以帮你检查一下。

楼主:
这是原理图,很简单的
MCU部分
PHY和电源部分

网友C:
原理图看起来没有啥问题,你是程序跑到哪里就开始发热了?

楼主:
用MQX做的一个以太网的程序,可以正常的跑通,就是发热很严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MQX做的一个以太网的程序,可以正常的跑通,就是发热很严重。

我看了TWR-K60D100M的原理图,好像这个地方和你的原理图有点不同。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SSET=Downloads&sr=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TWR-K60D100M的原理图,好像这个地方和你的原理图有点不同。

好像是这个问题.
如果已经有外部3.3V电源,这里要断开

网友G:
好像你没有外部3.3V的MCU电源,那就不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TWR-K60D100M的原理图,好像这个地方和你的原理图有点不同。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
我的板子是5V供电,有个LDO(1117-33)输出3V。
我供电的方法是5V给MCU的VREGIN,在VOUT33输出3.3V电压给MCU本身用。
LDO输出的3.3V给PHY和SPI Flash用。

而且我测试过奖R19断开,把LDO的3.3V飞线过来,发热依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
我的板子是5V供电,有个LDO(1117-33)输出3V。
我供电的方法是5V给MCU的VRE ...

楼主使用VREGIN除了为Kinetis芯片供电还为外围电路供电吗?手册上看VOUT33最高驱动电流为120mA,楼主可以测下VOUT33的工作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VREGIN除了为Kinetis芯片供电还为外围电路供电吗?手册上看VOUT33最高驱动电流为120mA,楼主可以 ...

输入VREGIN的电压在vout33输出只给MCU供电,没给外围电路,电流在80mA左右。整个板子5V电压输入电流在正常工作的时候200mA。
况且,用1117的3.3V给MCU供电时也是发热。
附加一句,5V供电和3.3V电压的波形都很平整。

网友D:
你总共做了几块板子,是不是每块板子都有这样的现象?供电时发热,不知道有没有测过,大概多少度?是芯片一运行代码就发热还是运行了多长时间才开始发热?我这边可以用Tower系统跑下以太网应用,看下具体发热情况。

楼主:
做了6块板子,都发热。如果只跑一个LED点灯的程序大概34-35°C,如果跑以太网的程序十分钟内飙升到50°C。如果不跑程序,只供着电不发热。TOWER我也跑过相同的程序,不发热。

网友C:
还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将外围电路全断开,让芯片自己跑,不带任何负载。看一下发热的情况。如果这样也发热,那么芯片有问题的概率比较高,那就需要你看一下购买渠道是不是正规。如果不发热,说明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你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回复外围电路,看看是那个部分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分析。

楼主:
有一块板子外围器件都没有焊,如下图
红色的飞线是因为我担心铺通比较分散可能会造成地回路某些地方不顺畅,加了一个“地-地”的线
背面有一个1117和一些外围去耦电容等
就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翻转IO口,点亮和熄灭LED的程序
今天北京天气不好,室内温度23度,MCU是32度。

网友C:
如果你不接这个LED,运行同样的程序,芯片还会热吗?

网友H(2016-08-31):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很简单的
MCU部分

您好 我想请教您下KSZ8041RNL 这个料的硬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原理图吗?这样可以帮你检查一下。

您好 跪求8041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