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DC升压芯片

楼主(2013-09-13):
请问,输入11V,输出12V,电流能有2A的DC升压芯片有哪些呢?
找到个LMR62014,但电流才1.4,不是很理想。
LM2577,有点贵!
谢谢!!!!

网友A:
那就选一款大电流FET,使用IC控制FET呗

网友B:
我用AX5201,便宜还可以。

电流没达到!

网友C:
去官网选取,输入参数即可寻找,ADI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官网选取,输入参数即可寻找,ADI官网

嗯,谢了!

网友B:
3A电流啊,怎么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