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啊:自制USB-ISP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3-09-13):
小弟刚刚接触AVR单片机,自制了USB-ISP,为什么电脑无法识别呢?

刚插入USB口的时候红灯闪一下,绿灯一直亮。

我用的是网上用的比较多的一份图纸,芯片是Atmega8A;晶振12M,晶振电容22pF;USB数据段3.6V稳压,与芯片之间电阻为100欧姆;

急求解答!!!

网友A:
你下载程序进去了么   要下载程序进去的

网友B:
这肯定是硬件上的问题,仔细检查电路吧。我也做过的用M8

楼主:
程序已经下载进去了,绿色指示灯亮了。
但是电脑仍然无法识别,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