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微波运放的特点啊

楼主(2013-09-13):
好久没有来二姨家了,今天遇到两个不常见的元件,不知道哪位对这个有了解。微波放大器,一个是AP148,另外一个是AC379-11,谁知道这个怎么个用法,资料太简单了,看不懂啊。

网友A:
      这哪里是运放哦,这是射频功放。其实就是三级管或者MOS管,跟运放相比,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及用法。运放有虚短虚断,在此基础上构建放大器。而射频放大器则是建立在S参数矩阵的基础上进行设计,设计者需要掌握二端口网络、散射参数、史密斯圆图等工具。
    文中的资料已经很全了,如果你会使用一些专门的软件,你需要把那些参数表格粘贴到一个文本文件中构成S参数文件,导入仿真环境,就能够获得你所需的放大电路参数。

楼主:
专家啊,膜拜,是我说错了。不是运放,就是功放。怎么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哦,给点资料啊

网友B(2016-06-29):
mark, 听高人讲了一课,受益颇多。

网友C:
射频电路设计,高难度课题,
理论、软件仿真、射频PCB设计、测试仪器,没经验的话自行设计基本很难,
通常都是找别人做过的电路,按着同样的参数调,
一样的原理图,布局不一样结果都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