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的FLASH等待时间设置

楼主(2013-09-13):
flash等待时间设置,还是有效的吗,

如果设置等待2个cycle,就真的会等待2个cycle吗,还是GD32忽略这个设置?

网友A:
在GD32中,FLASH能匹配内核的速度,所以这个寄存器在GD32上是没有意义的,正因为STM32的flash速度上不去。所以它默认复位后是等两个周期,当主频配置降低时。ST再配置寄存器把等待周期减少。FLASH_ACR这个寄存器在GD32上是空的(0x4002200),GD32的flash控制寄存器是从0x40022004开始。

楼主:
FLASH_ACR(0x4002200)是空的,? 但是我用STM32的库,还是能写的,

那就是说0x4002200可以做一个32bit的RAM来用?

网友A:
GD32的Flash控制寄存器从0x40022004开始,后面的寄存器地址和功能与STM32保持兼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ASH_ACR(0x4002200)是空的,? 但是我用STM32的库,还是能写的,

那就是说0x4002200可以做一个32bit ...

汗,GD32不缺这4个字节的RAM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的Flash控制寄存器从0x40022004开始,后面的寄存器地址和功能与STM32保持兼容。 ...

谢谢, 但是GG270的回答很暧昧,这种不肯定不否定的回答着实叫人纠结, 快赶上政府发言人了,

开玩笑:lol

网友C:
从楼上的讨论中应该理解为GD32的代码是在RAM中运行的,这样才可以忽略等待设置.

赞

网友D:
问斑竹的。

网友E:
求官方解释  不要假大空的解释  要实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