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4过热的问题

楼主(2013-09-13):
(无正文)

网友:
什么限流啊,看是不是接错了,  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A:
难道是接反了? 不然的话LM324怎么可能迅速过热? 它允许输出连续短路的.....

网友B:
LM324能输出2A?

网友C:
接错了吧。。。。

网友D:
只能自己查

网友E:
这和电源输出没关系,不能你输出2A,LM324就得用2A,要是这样5V*2A = 10W,早冒烟了,你还是仔细看看接错了没。

网友F(2013-10-18):
;P,肯定接错了

网友G:
双电源中的负电源断了运放也可能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