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3-09-13):
广发华福

网友A:
Au约等于(RL/(RL+68)-0.05)*390/1.75,RL为负载电阻丝

网友B:
假设一个电流值, 根据运放计算法则.并不麻烦.

楼主:
RL/(RL+68)-0.05)*390/1.75
你好 !谢谢!
能分开一步一步求解吗?谢谢了!!

网友C:
翻开模电,运放的虚短虚断好好理解,哎,感觉不应该。

楼主:
你的求解方法我知道了,先用虚断计算出R39的电压,然后利用减法器求解。思路对吗??谢谢回答!!

网友D:
手上有模电的话看下负反馈应该不难。

网友E(2014-09-12):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