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子和仿真器上电顺序

楼主(2013-09-13):
(无正文)

网友A:
要先断电,然后插拔仿真器的。

网友A:
仿真器的只要不要接触下载端口,怎么插拔都一样的。

网友B:
一般操作上电顺序:1:仿真器与板子连接,2:仿真器与电脑连接;3:板子通电,4:CCS链接
断电顺序:1:CCS断开;2:板子断电。3:仿真器与电脑断开,4:仿真器与板子断开

网友C:
木关系吧。

网友D:
仿真器一般是不支持热拔插的(即JTAG头或者仿真器的USB口,在PCB供电的时候拔掉或连接)。可能因为拔插过程中产生的脉冲打坏DSP 芯片或者仿真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