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有可以同时进行多路AD转换的arm芯片吗

楼主(2013-09-13):
最近导师给了一项任务,需要选一个芯片,要求能够同时测量多路电压信号,目前暂定是14路,因为要测量交流电的功率因数,所以要这14路同时测量,请问有满足此要求的arm系列的芯片吗

楼主:
顶,,求大神来回答啊

网友A:
如果允许 200nS 的延迟的轮询式的采样的话, 就很好找了. STM32 F2 F3 F4 都可以考虑.
可以应付一般精度的测量, 毕竟采样后的计算也是费时间的.
如果完全同步, 那就考虑专业的 ADC 采样芯片吧, 通过外部的触发信号让它们同步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允许 200nS 的延迟的轮询式的采样的话, 就很好找了. STM32 F2 F3 F4 都可以考虑.
可以应付一般精度的测 ...

好的,我去查查相关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