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U盘电脑死机

楼主(2013-09-13):
ACER ASPIRE 4750G正常弹出U盘,然后拔下,死机。但当直接拔下时,一切正常

网友A:
公司这台DELL vostro 1400 机器也是这样的,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这台DELL vostro 1400 机器也是这样的,什么原因呢~~~

应该是主板驱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主板驱动的问题

开始用时,没事,后来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