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怎么才能用软件滤除周期性干扰信号?

楼主(2013-09-13):
     各位大侠:用软件滤波的方法怎么滤除周周期性干扰信号?

     最近做AD检测时,发现在输入电压夹杂着周期为20ms的杂波(波形不是正弦波,不规则,但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周期性很强)。且幅度在0.8V左右。现在硬件已经成形,要用软件滤波来处理。不知道有没有谁处理过类似的问题的高手,求指点!

网友A:
采样,取中间数

网友B:
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C:
分析一下信号和干扰的不同
然后用合适的数字滤波器
这个得要matlab之类的专门设计

网友D:
有软件滤波程序,参考一个

网友E:
如果如题你用的是51的话,估计你按上面几楼设计或者移植一个数字滤波器的话,我认为没法做,即便做了估计也不能用

网友F:
周期性干扰叠加到有效信号上,可以通过快速采样,然后进行多次AD值求和之后平均的方式滤波。

例如周期为20毫秒的干扰信号,一般都是工频感应电压干扰,你可以在20毫秒内连续平均采样32次,然后将32次的AD值相加后再求平均。

网友G:
多次采样求平均值,然后减去采样变化比较大的几个,再平均。

也可以用高阶的数字滤波,但是要注意计算速度,转成整数计算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H(2017-03-30):
可以用一阶滞后滤波

网友I:
楼上全部都错了,更改硬件,去掉干扰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