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个按键的低功耗系统应该怎么搞?

楼主(2013-09-13):
如果扫描的话,耗电量是不是太高?

如果不扫描的话???我看见美国的一个cr2302电池,可以工作2年。

14个按键呀!

网友A:
可以用中断的,在待机模式下以低功耗模式工作,当有按键按下时产生中断,在中断函数中开启单片机正常工作模式,然后再扫描,当无操作一段时间后又进入低功耗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中断的,在待机模式下以低功耗模式工作,当有按键按下时产生中断,在中断函数中开启单片机正常工作模 ...

这14个按键,怎么接到一个中断里面?还是接14个中断?

网友A:
都行,就是看你怎么方便就怎么接吧,14个按键使用的是独立键盘还是矩阵键盘?用独立按键会很耗I/O口的。

网友B:
14个 部分是矩阵键盘吧,不然不好排。中断扫描 功耗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行,就是看你怎么方便就怎么接吧,14个按键使用的是独立键盘还是矩阵键盘?用独立按键会很耗I/O口的。 ...

独立的,明显io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个 部分是矩阵键盘吧,不然不好排。中断扫描 功耗低点

你觉得,这样一个电池可以支持工作2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独立的,明显io不够呀!

呵呵,有的单片机还是有这么多的I/O口,不过这么多的按键肯定是扫面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的单片机还是有这么多的I/O口,不过这么多的按键肯定是扫面好啊 ...

应该用中断。

网友C:
中断比较常用,最省的是键盘同时控制电源,静态电流=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觉得,这样一个电池可以支持工作2年?

看什么电池,多大的  功率 和 电流

网友D:
按键的多少,扫描方式,跟功耗有关吗?

如果不工作状态,就直接休眠,大概也就5uA,左右,如果要工作,就按键唤醒工作好了。

工作2年?那要看你工作时的平均电流了,什么产品,什么应用

网友E:
CR2302????应该是CR2032吧,2302没有听说过。没有给电池充电的电路部分么,板子上应该有类似于时钟芯片的给电池充电的电路吧。

网友F:
现在MCU,好多IO全可以中断的。十多根IO可以中断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的多少,扫描方式,跟功耗有关吗?

如果不工作状态,就直接休眠,大概也就5uA,左右,如果要工作,就按 ...

就是一个lcd,显示9999 ,蜂鸣器,13个按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中断比较常用,最省的是键盘同时控制电源,静态电流=0

赞这个
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