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一个关于电机检测的电路

楼主(2013-09-13):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下GND1接的是是直流电机的负极。

楼主:
:Q为什么无人指教啊,问题太幼稚了吗。新人求指导。

网友A:
图不完整,而且看不是很清楚,没办法...

楼主:
重新拍了张,一样的。ISN和VSN输出给控制芯片。想请教下前辈这是如何实现检测电机的。

楼主:
谢谢T叔的指点。
我想了解下左边运放的输入接着不同的地信号形成负反馈是什么道理,就是说为何这样能实现检测电机的作用(是利用电机停转产生的反相电动势吗)。我知道右边是通过取样电机输入端(M+)的一个精密电阻(0.01欧)两端电压来实现检测电机的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