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么控制阻抗匹配

楼主(2013-09-13):
印制线怎么控制阻抗匹配,据说是和线长无关,是吗?

网友A:
根据板层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线宽和间距,参见SI9000的用法,百度文库里有好多教程,再者,做板子的时候,厂家会给你一个确认函,里面有他们的板层结构,也是依据SI9000做的。参考我附件中的确认函,就理解了。
另:非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板层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线宽和间距,参见SI9000的用法,百度文库里有好多教程,再者,做板子的时候,厂 ...

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C(2014-01-20):
需要 阻抗测试 阻抗计算件SI9000  请联系POLAR 中国公司 余生 15019073775  hogan.yu@polarinstruments.cn

网友D:
跟线长应该是很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