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printf大文件

楼主(2013-09-13):
现在有个5M大小的TXT文件,想用printf的方法把TXT内容打印出来,发现下面的方法不能打印大文件,只能打印小点的文件,这个是什么情况。

当然我有修改过buf的大小,发现都不是很奏效啊。
#include <stdio.h>
char buf[1024];

void main(void)
{
        FILE *pf=fopen("copy.c","rb");

        while(!feof(pf))
        {
                memset(buf,0,1024);
                fread(buf,1,1024,pf);
                printf("%s",buf);
        }

        fclose(pf);
}

网友A:
这个真不懂

网友B:
单片机?还是x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还是x86?

PC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还是x86?

想读取文件,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现在问题是文件大了,就不行了,文件小还可以。

网友C:
fread(buf,1,1024,pf);
printf("%s",buf);
这个不是一个字符串结尾,是打不也来的。没有'/0'结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ad(buf,1,1024,pf);
printf("%s",buf);
这个不是一个字符串结尾,是打不也来的。没有'/0'结尾 ...

你说的意思是说,printf必须打印以/0结尾的字符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说,printf必须打印以/0结尾的字符串?

这个是必须的,你自己查一下相应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ad(buf,1,1024,pf);
printf("%s",buf);
这个不是一个字符串结尾,是打不也来的。没有'/0'结尾 ...

我现在的猪妖目的是读取大文件,然后写入到串口。当然printf是为了监控下到底发了什么数据。所以需要printf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必须的,你自己查一下相应的资料

那按照这个道理,我想打印这个5M的文件,岂不是得需要开辟一个5M的buffer,然后用printf一次性打印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按照这个道理,我想打印这个5M的文件,岂不是得需要开辟一个5M的buffer,然后用printf一次性打印出来? ...

我对上位机不熟,不是你这个文件是否有'/0'的。如果没有,你可以在buffer后自己强加一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