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调试过max6675的

楼主(2013-09-14):
小弟最近在stm32上调试max6675,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调试过,是用spi方式采集数据,还是自己编写一个采集数据的程序片段啊,小弟在51单片机上调过该程序,可以采集,貌似按照时序编辑到stm32中,采集不到数据,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没用过,帮你顶起

网友B:
没有调过,

网友C:
STM32的SPI如果熟悉的话应该没什么困难...

楼主:
u16 read1(void)//spi模式下,单片机与max6675之间的通信,读取max6675的转化值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Temp_2=0;//定义转化后的温度值
  __nop();
  Cs_L;
__nop();
  Clk_L;
__nop();
  Cs_L;//选中max6675,开始进行温度转化
  for(i=0;i<16;i++)//spi模式下数据帧的读取,一帧数据共有16位
  {
    Clk_H;
    Temp_2<<=1;//向左移动一位
        if(So_H==1){Temp_2=Temp_2|0x01;}//假如单片机接收数据线为1,则temp_2移动后的新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_2=Temp_2|0x00;
        Clk_L;//SCK1=0;
__nop();
  }
  Cs_H;
  Temp_2=Temp_2<<1;//对收到的数据帧进行转化,其中的3到14位为转化后的数字值,向左移一位,取0-14位
  Temp_2=Temp_2>>4;//向右移4位,取3到14位,至此,12位的电压转化值全部取出
  Temp_2=Temp_2*102375/4096-300;//将转化后的数字量转化为温度值,转化公式为:t=temp*1023.75/4096,此处为了获取小数部分,对结果扩大了100倍
  return Temp_2;//将转化后的值作为
}

楼主: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调试了一下,果然能用,忘了几句:
#define Cs_L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14);//片选信号置低
#define Cs_H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4);//片选信号置高
#define Clk_L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13);//时钟信号置低
#define Clk_H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3); //时钟信号置高
#define So_H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GPIO_Pin_11)//读取输入位

网友D(2014-05-06):
我在51上调试,用打火机烧和室温也差不多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在51上调试的程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