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源电压一样,为啥电流不一样?

楼主(2013-09-14):
做仿真时候,发现电流镜电流不一样
书上不是说电流源的原理是栅源电压一样,电流一样吗?
(管子都选择一样的管子,仿真完了看了一下,管子是在饱和区)
难道还和负载有关系?

网友A:
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由于工艺等问题不要说同一个型号,就是同一个公司、同一个批次的伏(栅源电压)安(源电流)曲线也不一定一样,要做电流源必须要有反馈,将输出的电流信号反馈给输入端,才能使电流源稳定。

网友B:
这个问问forg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