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请问这个是飞思卡尔单片机吗。什么查不到PDF资料呢

楼主(2013-09-14):
请问这个是飞思卡尔单片机吗。什么查不到PDF资料呢?
上面写着:MSH8CTG

网友A:
居然有这么多的马赛克.....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代码,不是型号.
要从FSL的产品中找到代码确定型号.
不知道它的网页有没有这个服务.

网友B:
不好找啊,楼主在哪里找的这图片,可以去问问他们

网友C:
是MC9S08SH8 ?

网友D:
在飞思卡尔系统中没有找到你所指:MSH8CTG 芯片信息。强烈怀疑你买到了假的芯片。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购买的?

网友E:
e络盟中国官网的链接如下:
http://cn.element14.com/
也可以通过飞思卡尔在线购买,网址为官方网址: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亦可通过飞思卡尔授权代理商进行采购: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p?code=DISTRIBUTORS

网友F: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检查下你所上传的图片,我这无法查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MC9S12B128MFUE我看到这个在e络盟上有,不知道是否符合你需求。
你只要搜索9S12B128就能看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C9S12B128MFUE我看到这个在e络盟上有,不知道是否符合你需求。
你只要搜索9S12B128就能看到。 ...

汽车级的有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汽车级的有吗?

汽车级的是什么原因申请不到呢?

网友G:
如果确实是飞思卡尔的正品,那完整型号应该是MC9S08SH8CTGx,x是R或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MC9S08SH8 ?

谢了,的确是MC9S08SH8

网友H: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有得到解决吗?或者您还有什么新的问题?

网友I:
不知道,没见过。

网友H:
亲!具体资料请看我们的官网,官网上的资料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J(2013-11-28):
100%就是MC9S08SH8CTG,芯片上的型号一般都会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