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已解决)

楼主(2013-09-14):
有没有imx6Q的中文资料阿,公司刚买了几块,准备做产品,但不会用阿,,

网友A:
这个可能没有......这么复杂的处理器,而且寿命周期并不长,可能没有中文资料

网友B:
飞思卡尔MCU论坛有i.MX板块的,你可以看下i.MX板块中是否有相关的内容。
因为论坛刚上线,所以资料比较少,但我们会不断更新的。

网友C:
抱歉,目前i.MX6Q没有中文文档,只有英文的。
飞思卡尔文档部门现在有计划推出主流芯片中文的参考手册,路漫漫,所以时间还不能确定。
你现在可以到下面的网址下载到英文文档: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b=Documentation_Tab

网友D:
你们买的是i.MX6Q的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买的是i.MX6Q的哪块板子?

IM6Q sableLite

网友E:
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有什么新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提问!

网友F:
引用 楼主:
IM6Q sableLite

Hi intermec,
你们的板子不是我们公司做的,是我们的第三方公司做的。但是板子的BSP是飞思卡尔写的,同时也是由我们公司支持的。你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上下载最新的BSP使用,链接如下: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在该链接下的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Board Support Packages下下载BSP源码。
linux和Android都建议使用飞思卡尔最新发布的源码,分别为L3.0.35_4.1.0_ER_SOURCE_BSP和IMX6_JB422_110_ANDROID_SOURCE 。

网友D:
引用 楼主:
IM6Q sableLite

你们买的板子是我们的第三方公司做的。但是BSP是由飞思卡尔写的和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时建议您到http://www.freescale.com/官网上注册一个ID,方便你下载官方上的资源,而且遇到问题也可以 ...

已经注册了,谢谢,但英文差,上面看得累人阿,,要是有中文的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注册了,谢谢,但英文差,上面看得累人阿,,要是有中文的就好了

有问题欢迎提问~~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2013-10-15):
有没有imx6q uboot的说明文档呢,网站上好像没看到呢,另外要使imx6q串口5应如何修改板文件,1,2,3,4都修改好了,但5怎么都看不到??

网友G:
飞思卡尔官网一直上不去,好像把我的IP封了,怎么办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飞思卡尔官网一直上不去,好像把我的IP封了,怎么办啊?

你好,飞思卡尔不可能封你的IP的。有可能是你那边网络的原因,建议你再试一下~~
感谢关注飞思卡尔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imx6q uboot的说明文档呢,网站上好像没看到呢,另外要使imx6q串口5应如何修改板文件,1,2,3,4都修 ...

你好,UART5的设置1,2,3,4都是一样的。

网友F(2013-11-21):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你对回答还满意,麻烦您把该贴结了,谢谢~~如有新的问题您可以再创新帖,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支持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