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2864串口驱动程序设计,LCD主控ST7920,MCU;STC89C52&11.0592M

楼主(2013-09-14):
  我们在学习LCD12864(主控ST7920)时,大部分的例程用的是并口例程。
    下面我来讲解一下如何用串口(三线SPI)驱动LCD12864.
   硬件;1.STC89C52最小系统(带串口功能),晶振11.0592m
               2.LCD12864(主控ST7920)一片,
               3.杜邦若根,

    电脑大家都有吧!!!:lol
    软件;KEIL和STC-ISP

     首先我们来看下时序图;

             从这个时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写一个字节或者读一个字节;
都必须先给LCD12864写一个操作指令(读还是写,指令寄存器还是数据寄存器);然后是两个字节的数据或指令,但是两个字节都只是高四位有用,实际数据或指令是第一个字节的高四位做数据或指令的高四位,第二个字节的高四位做指令或数据的低四位。
   总结:写入方式是三个字节,第一个是确定要干什么(要干什么都没确定怎么工作),后面两个字节就是要干的事了(写数据或指令),至于为什么要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节,这恐怕就要去问做ST7920的厂商了。。。。。

        LCD12864的指令集我就不罗嗦了,最主要的还是看懂时序图,废话不多讲了,上图,上源代码

源代码:
LCD12864数据手册;
欢迎大家下载测试,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2013-10-15):
感谢分享~~~~正在做这个,学习学习·~~

网友B(2014-10-01):
经试验程序可用,不过本人硬件用的是P0口,实验的时候遇到了点小问题。开始的时候直接用楼主的的程序,P1、P2、P3都顺利通过。将端口定义为P0.5、P0.6、P0.7,结果没有成功,反复检查发现:unsigned char LCD12864_ReceiveByte()函数需改进:
源代码:
        if(LCD12864_SID)
                dat++;
改为:
        if(LCD12864_SID==1)
                da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试验程序可用,不过本人硬件用的是P0口,实验的时候遇到了点小问题。开始的时候直接用楼主的的程序,P1、 ...

这两语句一个意思吧,建议后面那条语句加括号直观

网友D:
谢谢楼主的程序 @@@哈哈哈 !!!

网友E(2015-04-16):
非常感谢,串口试验成功~

网友F(2015-07-07):
非常感谢,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