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限压问题

楼主(2013-09-14):
AC-DC电路 直接一个整流桥加一个大电解电容,输出电压随交流电压波动很大,有木有什么简单的限压电路,求指导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很简单,最简单的用稳压二极管后面三极管大功率输出,稍复杂一点的用稳压芯片或者是分立元件都可以做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