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家帮我看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如图,地孔是个歪的,
一种办法是调整原点,让格点正好落在孔的中心,不过如果每次这种情况都调整原点,会很麻烦,并且整版来看所有的孔都不整齐。
另一种办法是,调整线,让线的中心和孔的中心对齐,不过从焊盘看过来,线又没对到焊盘的中心。
最后一种办法是,就这么放着,焊盘和线对到中心了,但是孔是个歪脖子,难看。
请教大侠,这种情况在通常画板时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14):
没结贴啊,怎么变成结贴了?

网友A:
@qin552011373 过来帮楼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in552011373 过来帮楼主看看

发你邮箱吗?我是PADS9.5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你邮箱吗?我是PADS9.5画的

这个软件我不会啊,我们都是用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我不会啊,我们都是用AD。

就是这种焊盘/线/和过孔的位置,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绝对要去先从焊盘中心出,从过孔中心入?如果绝对能做到,就会很整齐,如果做不到,就对不到中心,不好看。

网友B:
把孔删了  重画

网友C:
输入命令   UM   设置设计单位为mil    再输入命令   “G 10 10”    设置电器网格为10mil    如果还是不正的话   可改为“G 1 1”   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命令   UM   设置设计单位为mil    再输入命令   “G 10 10”    设置电器网格为10mil    如果还是不正 ...

我知道怎样能把他们调直,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必要调直,因为一块板这样的情况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孔删了  重画

重画也是这样,因为孔在格点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画也是这样,因为孔在格点上。

调整一下栅格设置   或者干脆取消自动捕捉格点   你可以百度一下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样能把他们调直,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必要调直,因为一块板这样的情况会很多。 ...

没必要

网友D:
该一下栅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

就要他那样歪着??

网友E:
从焊盘中心出来再45度角连接焊盘中心就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