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3-09-14):
图中D1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可称为“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称为“隔离”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左边电压的“负”向波动,不会传递给右边

右边的波动同样也不会传给左边是么

网友A:
:o两边要求不同——左边不怕!强词该打:curse:

网友B:
单向导通 隔离的作用了 也可以理解为防倒灌

网友C:
二极管的主要应用是 单向导电性

网友D:
单向导通 隔离的作用

网友E:
看整体电路才下定论好点

网友F:
应该是防止电流倒灌的吧

网友G:
隔离后端的两个输出,防止后级影响前级。其实了解二极管的特性是单向导通就好。

网友H:
交流转直流吧  也能防倒灌吧